A78GL 5.0 不触发 维修 经验

楼主(2016-09-21):
A78GL 5.0 不触发 维修 经验  io为w83627DHG-P 67 68有跳变  测73 高电平正常  测72 没有电压出来  一开始 乱干一通  搞不定了 才慢慢来  开关针电压是正常的  那么只有72脚绿线没有电压  把io拆了 跑线 一路狂奔 结果出炉..........把断线接上 触发正常

网友:
断线的,楼主观察力不错。

网友:
绿线断的我最近两个月遇到三个了,还都是戴尔的机子

网友A:
使用坏境不亮导致断线吗  也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坏境不亮导致断线吗  也算正常

一般都是腐蚀断线多

网友:
好多主板是这样 断线了

网友B:
72脚本来就不该测到电压,如测到电压就不会触发了。

网友:
绿线断线?

网友:
断线不仔细不行啊  今天一个断线的板子 没看见  又连线了  板子冒烟了

网友:
PS_ON到绿线断线啊。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脚本来就不该测到电压,如测到电压就不会触发了。

待机时候有高电平5伏电压

网友:
就是绿线到iopson信号引脚断线

网友:
原来是PSON断线。

网友:
先目测,有断线吧就接上

网友:
我在学习中,把一个能触发的IO拆了再装上,不能触发了。为什么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