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楼主(2016-09-21):
板号LA-8681P,开机电流跑到0.37、0.44不动,看着电流应该是不跑马,先下手各个供电都正长,用示波器打bios片选脚有波形,5、6脚也有波形,EC的4脚LPC_FRAME#也有波形。打内存总线没波形,我个人也理解是没跑到内存,电压都正常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只好先加焊CPU.加焊后无果,心凉了,不是cpu或是桥坏了
吧,进入头疼了。放了两天拿来看,先量CPU的外围所以电压正常,在量桥的外围所以电压,两量到电阻RR105一端有2.6V一端没有,打开图纸一看是+RTCBATT这应该就是RTC电路桥的待机复位电路吧大家说是不是,如果是没有复位为什么还可以触发开机不跑码呢,我的理解是没有跑马寻址到EC,EC返给桥后就没动作了,所以打内存总线波形的时候抓不到波。现在我把电阻的R105换个10K的一样没电压,直接电阻不要飞线过去开机跑马亮机。为什么换个电阻上去不行,难道是桥的RTC内部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换个桥会好吧大家,不过换桥成本高就不换了能用就先给客户用坏了在说,就写到这里,这是我个人的维修思路文字表达的不好希望大家包含。

网友:
还有一点很可疑,待机点流0.04是不是有点偏高了

网友:
联想 Ideapad S415 Touch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