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 SE v1.01检测不到内存

楼主(2016-09-21):
接到一主板华硕M3N78 SE v1.01,外观没发现问题,上电跑码到EE D3 内存报警,取下内存同样情况。后面测两条内存总线 3.3V 核心1.8 VRE 0.93V 时钟都是0.8V VTT_DDR 0.9V SPD 3.3V 数据线,地址线对打好板打值也正常。就是死活检测不到内存!~压CPU座 压桥都不行!~BIOS已刷过了
刚跑码时两条总线供电都是3.3 跑到EE D3 报警后SMBCLK变成1.2V不知道正常不?另一个M2N68的一直是3.3V

网友A:
搞定是连着两条SMB上拉排阻不良造成的,我加焊了下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有的是排阻可以试一下,BIOS和内存也记得排除一下

网友:
变成1.2肯定不正常了   查上来排组

网友:
肯定不正常  多查下板子  很多都是排阻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是连着两条SMB上拉排阻不良造成的,我加焊了下电压就正常了

直接换那个上拉排阻

网友:
又是排阻822么

网友:
272排阻接触不良 也是奇怪 前面SMB两条都是3.3V  当跑码到EE D3开始报警后SMBCLK变成1.2V 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在哪,感觉唯一可能还是这里,后面把排阻加焊了下电压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