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 V AOO 精英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9-21):
  新手第一次发维修帖子,也是想搞点下载分用用,因为手机前段时间摔爆屏,没有拍实物图,第一次发帖有什么错误,请指正。
  以前我是学习软件方面的对电路也不是很熟悉,以后请大家指教。

主板型号:G43T-DM1故障: 不跑码
检修:测量各大条件,发现无CPU供电
开始在论坛上找找图纸,根据图纸 CPU供电管理芯片是ISL6333,查5脚VCC 5V供电正常,35脚EN 3.3V正常,应该有CPU供电了啊
开始怀疑ISL6333坏了,在废板上找了10分钟都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哎不找了,还是先继续查一下吧

慢慢查外围条件吧,ISL6333这个芯片,要正常工作,出了要有VCC,EN,RST等条件
测量29、42、34脚都要有12V供电,查29、34脚12V正常,42脚无12v,R209一端12V,一端0v,测r209阻值变大

测r209阻值变大,拆掉r209算了不去找2.2欧姆电阻,直接短接吧,短接后上电有短路呀,测量C265短路,换之

加电开机,跑码E0,有间断循环两声报警,插上内存,有连续3声循环报警,怀疑内存问题,换了几条内存都一个样。

我在想我修个主板为什么总是遇到这么多问题的呀

测试内存工作条件,测量 120 240 脚VTT 电压0.7V 正常, VDD 电压1.5V 正常。VDDSPD 236脚为0V ,肯定是有断线

DIMM-SPD通过电阻R432 给内存236脚 VDDSPD 供电,VCC3,3.3 V 正常,实测 R432阻值变大1M

更换R432 0欧电阻,236脚VDDSPD恢复3.3v。
跑码正常,维修完毕。

在此,感谢主板师傅,笔记本师傅的教导和指正。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迅维网chinafix.com_ECS

网友:
我修的板子怎么都是不稳定的啊。各种问题。

网友:
无spd还是断线修得多,,

网友A:
一般那个电阻坏了肯定是后面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那个电阻坏了肯定是后面那个电容短路了

是的,一般是这样子,除非是电阻本身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那个电阻坏了肯定是后面那个电容短路了

排除电阻本身受潮腐蚀引起的情况就是电容短路导致的故障

网友B:
修的不错,理论已经很棒,只是经验不够,未仔细查找电阻后级的元件

电阻的阻值不会无缘无故变大,绝大多数是因为后级电路有元件短路,导致线路电流加大,电阻承受不了,就烧了

少数情况是不做定期保养,所处环境潮气又重,电阻被慢慢腐蚀,最后出问题的

网友C:
楼主技术好  以后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好  以后多向楼主学习

我要向你们学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理论已经很棒,只是经验不够,未仔细查找电阻后级的元件

电阻的阻值不会无缘无故变大,绝大多 ...

是的电阻烧毁一般只有内部阻值变大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理论已经很棒,只是经验不够,未仔细查找电阻后级的元件

电阻的阻值不会无缘无故变大,绝大多 ...

直接短接电阻两端的瞬间也会导致电容短路情况出现

网友:
楼主基本功比较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电阻烧毁一般只有内部阻值变大多

小功率的碳膜电阻,贴片电阻通常是一过流就变大,金属膜的中小功率电阻需要严重过流才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接电阻两端的瞬间也会导致电容短路情况出现

关键看短接的是多大的降压限流电阻,10欧姆以上的不应草率短接,10欧姆以下也要慎重短接,不要长时间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