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39 不触发

楼主(2016-09-21):
主板不触发  有哪位大师遇到  是不是BIOS原因

网友A:
有没有看看电压都出来啊,待机有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看电压都出来啊,待机有咩

待机 3v 5v 都有  这个有可能是EC 的问题

网友B:
自己觉得是什么问题就换什么  不触发的故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觉得是什么问题就换什么  不触发的故障多

论坛里这BIOS  不能用太多了

网友C(2016-10-30):
今天接了一台,和你一样

网友:
现在的人都不厚道啊

网友:
明明知道是坏的,还发上来

网友:
这种人 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接了一台,和你一样

你的板子修好了吗   那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接了一台,和你一样

你板子 修好了吗   哪里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在说

网友(2017-07-23):
我的就不触发 刷完bios还没好 你的好没好

网友:
没有  修好

换板子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D(2017-12-11):
开机按键也易坏,直接短接键盘接口的pin29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按键也易坏,直接短接键盘接口的pin29试下

谢谢  换板子了 已经  现在这机器  很容易坏CPU   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