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0不充电问题,在线等高手指教!

楼主(2016-09-21):
戴尔1450不充电问题,在线等高手指教!之前不充电我换充电管理芯片一般都可以好,自己要不会看
,请各位师傅看到贴给我指导一下。换了充电管理芯片,没短路现……
芯片

网友:
来自: 山东
亲,找个图纸.拍个图.写个测量数据.

网友:
找到图纸查充电条件 量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BAT_IN#,这个表示什么,正常这线路有电压吗

网友:
提供一下 充电芯片在板子上的号 PU多少

网友:
pu4005,ACOK#这个是表示什么,谢谢

网友:
看到的师傅,抽个空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MOS管注意下

网友:
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