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book 9 spin 940X3L拆机图解

楼主(2016-09-21):
三星Notebook 9 spin 940X3L拆机图解

  三星Notebook 9 spin 940X3L是一款采用金属机身设计的高端二合一笔记本电脑,该机采用13.3英寸3200×1800分辨率的触控屏幕设计,屏幕部分支持360度自由翻转,硬件配置方面,该机搭载Core i7-6500U处理器、8GB内存、256GB固态硬盘、HD 520核芯显卡,预装Windows 10操作系统,性能主流,日常办公绰绰有余。下面我们通过三星NoteBook 9 Spin的拆机,对其做更深入的了解!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

  三星NoteBook 9 Spin镁铝合金机身整体为黑色。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2

  三星NoteBook 9 Spin的屏幕支持360°翻转,通过转轴自动切换电脑或平板模式。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3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方法/步骤: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解非常简单,首先拧下D面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后壳轻松取下。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4

  取下后壳,可以清楚的看到三星NoteBook 9 Spin的内部结构。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5

  电池和主板各占一半的面积。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6

  更进一步拆解之前,首先要断电,注意:电源插头的断开方式是向上拔出。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7

  拆下的电池模块,7.7V 39Wh 锂离子电池组。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8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9

  电池的左侧是扬声器,大写的R表示这是右侧扬声器。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0

  大写的L表示这是左侧扬声器。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1

  音量调节键采用单独的排线链接到主板。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2

网友:
  三星NoteBook 9 Spin的电源键同样采用了单独的排线链接。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3

  三星NoteBook 9 Spin唯一的散热风扇。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4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5

  来自高通的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型号为PPD-QCNFA324,支持802.11a/b/g/n/ac+BT4.1固定在主板上,不可拆卸。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6

  内存部分覆盖一个金属保护罩,防冲击的同时也能防止静电带来的影响,保护罩拆卸简单,边上撬一下就好。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7

  撬开保护罩后,可以看到4颗储存单元,共同提供8GB DDR3L内存,频率为1600MHz,不可拆卸。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8

  接口均由一个塑料保护盖固定,防止日常使用中出现接口脱落、插拔不稳等现象发生。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19

  另一面的接口同样如此。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20

  一条来自建兴LITEON的256GB SSD,平均读取速度为408.8MB/s。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21

  主板正面:

  红色:Intel Core i7-6500U处理器,主频2.50GHz,内建Intel HD Graphics 520核心显卡
  蓝色:来自三星的8GB DDR3L 显存
  橙色:Realtek ALC256声卡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22

  主板背面没有多余的元件。

  PS:SSD隐藏在红框处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23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到此结束!附拆机所有硬件集合图:

三星NoteBook 9 Spin拆机 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