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9-21):
主板映泰A780L3G
故障 刚开始是插电自动加电 触发开关键可以正常开机
        后来直接不触发
         刚到手插电强制开机 PS_ON被强制拉低 断电测试对地值为0
         1V左右烧机 烧着烧着 就烧好了 组织到是正常了 现在是直接不触发
开始维修   测试IT8718F的 75脚PWRBTN 3.3 触发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正常
                  测试85脚RSMRST 3.3v正常
                  测试71脚的susb 信号 触发后抬高至3.3V
    就是76脚的ps_on 未被拉低  强制拉低 触发开关可正常亮机
      这里我猜测可能是IO坏了 因为前面我烧机  烧着烧着才把阻值捎上来的  既然这样的话就改个电路试试 用71slp s3信号做开启 触发抬高后 去拉低76脚PS_ON
    完美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 目标明确!解释清楚。一看就懂。

网友:
我刚有个华硕的也不触发,我来参考一下。

网友:
pson信号引脚对地阻值偏低一般是io故障引起多,其实直接可以拆掉io芯片来判断。

网友:
思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又是改电路的  妙

网友:
思路清晰,尤其是那个鼠标画的三极管更是完美!

网友:
非常佩服飞线大师

网友A:
强制可以开机 可不可以把开关直接接到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焊点上。哈哈

网友:
有没有想过  烧着 烧着  就把短路烧断了  所以正常了呢

网友B:
现在好像都流行改PS_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都流行改PS_ON

感觉这种方法挺好的,特实用。

网友:
简单方便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可以开机 可不可以把开关直接接到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焊点上。哈哈

不行,这样子开关针电压会一直被接地拉低,解决不了故障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思维很灵活,技术高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io是不行的  换io旁边那个管子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