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6-09-21):
板子开机直接挡E1,把内存槽洗刷刷后还是挡E1, 然后查内存供电总线,

发现SMCLK总线没电压,打值无穷大。

跑线跑到背面过孔不通,直接飞线!!!

跑码亮机
       这个板子有可能是通病,修到两三块都是这个问题。维修结束,各位大神加点分!谢谢!

网友:
技嘉的有的喜欢断线还有的是时钟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