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560 版号DA0JWAMB8C1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6-09-21):
BIOS刷了N个 都是8声报警 原来BIOS就可以 显示  但是装不上系统 过微软图标就黑屏 装WIN8  WIN10一样 改成集显也是一样 南桥做了  PE也进不去 求助

网友:
有没有遇见过的

网友:
检查看一下CPU,见过比较多U的问题

网友:
CPU焊主板上的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后,有没有试下纯净版。

网友:
都试过了
现在纠结是不是BIOS问题 一个没刷上呢
刷了就8声

网友:
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淘宝 10元买了一个BIOS 刷上开机了亮 还是原来一样问题  说明不是BIOS事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吧

不是BIOS事

网友:
正在换桥 换个桥再试试 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板上晶振问题,看看各个晶振 的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这个是卡在WIN7 菊花那里  准备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