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6-09-21):
板子开机直接挡E1,把内存槽洗刷刷后还是挡E1, 然后查内存供电总线,

发现SMCLK总线没电压,打值无穷大。

跑线跑到背面过孔不通,直接飞线

跑码亮机
       维修结束,各位大神加点分!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样子都可以。。谢谢师兄分享!。。。

网友A:
这个板子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通病了…………

网友B:
这种故障推测是通病飞线最好中间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通病了…………

好吧,我们这这种板子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推测是通病飞线最好中间加个限流电阻

嗯,知道了

网友:
技嘉 的遇到一个内存供电的一个保险电阻烧开路的,板层烧坏的只有华硕遇到过

网友:
这个板子是内存插槽上面 有腐蚀的导致的  嘿嘿

网友C:
断线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还是比较省事的

对,最怕找不出故障

网友:
楼主威武,在实地也很用心学,再接再厉吧!!

网友:
很好秒收钱

网友:
断线 能找出来还是好修的 尤其是这种过孔不通的  难找 楼主挺有耐心的

网友D: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再接再厉

网友E:
还好不是太难。真是不跑马和无复位类似的不太好修。加分

网友F:
我有一块跑CE的  这板子时钟好像也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块跑CE的  这板子时钟好像也是通病了

这里时钟芯片损坏也会引起不过内存故障

网友:
找得到问题就是小问题,找不到问题,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再接再厉

多谢大神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不是太难。真是不跑马和无复位类似的不太好修。加分

嗯,就是跑线费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这里问题  板子看起来就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