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时亮时不亮,不亮时电流0.5,

楼主(2016-09-21):
拆机,测试不亮机的时候无CPU供电,换CPU供电芯片,换EC,刷EC BIOS加焊桥全搞过了,后来无意中在论坛看到一篇贴子,说换了RT8207好了,我也换了一个,换了当时确实好了,过一会儿又是老问题,最后把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一个一个的换了,最后换到PC70升压电容,终于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个是后继电压芯片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自举不足吧,自举电容变质

网友:
还没遇到过,要是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没找对思路   很麻烦的

网友:
正常都是先用示波器打开启正常不,是否电感寸间有没有波起

网友:
要是寸间有波起后大多是电容坏

网友:
恭喜恭喜,小电容的问题找出来不容易啊,有示波器的话,能不能测出来 ?

网友:
我平时一般不用试波器,主要是没有到有实力的老师哪里系统学习,试波器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