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卡30 2A

楼主(2016-09-21):
BIOS 已经刷了 还是卡30 2A

网友:
内存  条件

网友A: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B:
这货要特别注意CMOS电池的电压够不够。好几台了都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条件  CPU附近加热就正常  现在客户换版 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不是内存条件  CPU附近加热就正常  现在客户换版 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要特别注意CMOS电池的电压够不够。好几台了都这个问题

CMOS正常  CPU附近加热就正常  现在客户换版 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