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561D

楼主(2016-09-21):
拆的时候忘记看那个是第一脚了,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
板子上IC601 这个1对着的三角那里是第一脚。芯片上面打着芯片图标的下边的那个是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

参照你发的图,直接把IC转向180°安装,最上面那一排的L6561D-----接5---8脚。

网友:
ic601三角实心剪头的那是第一脚~

网友:
好滴谢谢兄弟们我去试试

网友:
排列规律是左下角为第一脚,逆时针数依次递增.

网友A:
还是炸了,吓得我要死!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主动式PFC芯片,使线路的功率因数达0.98以上。

网友:
三角箭头为第一脚

网友:
直接把IC转向180°安装就对了

网友:
mos管就用万用表打下呗,芯片就看下图纸追电路不就行了,还发个贴,楼主这水得

网友:
我也是这么装的但是其它地方还有问题直接爆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炸了,吓得我要死!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在220v输入端串联个灯泡就不会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