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531C5E_DA0HKDMB6D0_REVD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21):
SVF1531C5E_DA0HKDMB6D0_REVD_修复ME,通用版
文件

网友(2017-05-23):
老兄能解决不充电问题吗 ?

网友:
老兄你这BIOS打开怎么两个,也没标明,是什么意思

网友:
都是坏的是坏的

网友(2018-12-28):
回复一下,BIOS是好的,里面两个BIOS 我刷的是第一个,第一次通电开机会掉电重启,重启后会亮机,亮机很快,bios大家可以放心用,我的机器原本是电流快亮机了掉电,刷这个bison 好了

网友(2019-05-24):
正在找这个,希望能行,试一下,我的是不触发

网友(2020-01-12):
我的故障是按下开关,电源灯和电池灯亮,松开开关又灭,没有触发动作!DA0HKDMB6D0_REVD_0.76a_run-but-nodisplay_new_OK.bin 验证过,刷了里面这个,亮机快,谢谢!

网友(2021-10-19):
亲测好用 亮鸡快!!!!

网友(2022-06-08):
第一个 大小与芯片容量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