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back15-6050a2630701-mb-a01开机快的bios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21):
swback15-6050a2630701-mb-a01开机快的bios_修复ME,通用版

网友(2017-06-06):
这个帖子都快一年了 还可以回复?   请问大神这个BIOS 是惠普的HP Elitebook 820 G1的吗   u365

网友(2017-08-14):
楼主文件里几个bios锕 ec的有吗

网友:
bios我已经验证过了 是好的 文件里两个bios都有 对好板号刷就可以的

网友(2017-12-06):
这个帖子都快一年了 还可以回复?

网友(2018-01-07):
不错不错,正好用上了!!!有用过的么,确定好用的吧

网友(2019-02-15):
           我下试试

网友(2019-05-04):
开机比较开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 网卡 打叹号啊

网友A(2019-07-29):
怎么回事  网卡不行

网友B(2019-08-30):
网卡不行???????????????

网友(2020-09-11):
有线网卡感叹号,无线网卡时好时坏,没用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不行???????????????

兄弟,你解决了吗?
我的q124491357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  网卡不行

兄弟,解决了吗?我的也是网卡不能用。BIOS有问题。不能上网,笔记本还不如开不了机

网友(2021-03-17):
下来试试,机器插电风扇就狂转 ,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