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改集显

楼主(2016-09-21):
接修一台E420独显机器,通电无显,用风枪加热显卡后可以显示,判断是显卡问题,这个显卡有黑胶,处理起来费劲且风险较大,征求客户意见直接改集显,去掉显卡供电电感PL9201即可,其他电路不需要改动。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下次试下!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A:
只是除掉电感 你确定可以?

网友:
是个不错的办法,快捷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楼主好人!多了一个方法
厂家也要总结一下 黑胶除了对跌落试验有好处 对空焊有任何关系吗?
厂家的维修数据分析统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 思路清晰 向你学习

网友:
能发个亮机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除掉电感 你确定可以?

拿电感,拿显卡,改BIOS 这三招不好用 就得改电路

网友:
这样改是最方便了。

网友:
双显卡就这点好改集成方便

网友:
E420直接可以翘起 ???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只要下掉电感可以吗

网友:
这个办法挺快捷的,

网友:
我们都是先加焊,不行了才改集显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吗》?可以应该加精啊

网友(2017-07-24):
确定可以吗?    帖子发的还是不周全。  我刚实测 不行, 拆掉还是黑屏,   难道不需要刷新成集显的BIOS 吗

网友:
拆掉 电感  和 拆掉电感  刷新集成显卡BIOS  想改集显都不行。 我这个机器确定是独显问题。

网友(2021-04-17):
2代CPU  都可以直接断开电感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改直接就可以用集成吧?我看见很多来修的机器独显都是感叹号的!

网友(2021-05-24):
这个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