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烨 XP-76II+C小票机

楼主(2016-09-21):
半价左右出售一个芯烨 XP-76II+C小票机  全新未使用过的   客户买多退回来  让上家代卖 没卖出去的  有需要的价钱好商量 18318818367

网友:
挂淘宝上去吧

网友A:
那么高的价格啊

网友:
挂淘宝上,这里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高的价格啊

价格可以商量的  那个是淘宝的价格    我这边半价左右可以出

网友B:
都是干维修的,一般用不到

网友C:
720有点高 挂淘宝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0有点高 挂淘宝上吧

720是淘宝卖的价格   我这个不卖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干维修的,一般用不到

万一有用到呢

网友D:
并口还是USB!我这超市用的都是百十块的,坏了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口还是USB!我这超市用的都是百十块的,坏了换新的!

我这个是网络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