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是5V的待机么?

楼主(2016-09-21):
51219   其中输出
机器是:联想G480 板号:7981P      这里的+5valw是待机的么?

网友:
5v供电输入!

网友:
待机供电

网友:
5伏待机是待机芯片的线性输出,你这个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5V输入供电啊

网友:
这个是5V提供的电压

网友:
这个同行技术也一般

网友:
这个是芯片供电输入脚,待机时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