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笔记本怎么换A卡!!!!!

楼主(2016-09-21):
我的意思是。。笔记本显卡坏了。。从某宝买回来改良版全新的。。N卡一般可以直接做BGA。。都不会挂。。。A卡你们也直接做么???还是买回来改成有铅的!我前一段总是买回来改成有铅的。。但是成功率也不算太高。。小的A卡很好直球 基本都能成功,,稍微大一点的就很难直球,,有的球直上了  亮机以后就后患无穷。。。。求教下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分享下经验!!

网友:
都是值好的球 干嘛换啊 直接上机加焊上就行的  换了不好

网友:
掌握好温度,上风嘴不要太高,下风嘴搞高一点.

网友A:
这种15年的芯片 没那么容易坏 直接焊就好了 也没有必要改有铅

网友:
你还是没掌握好火候.

网友:
换显卡不就直接换吗,注意什么就注意什么

网友:
本来就植好球的,就不用换有铅去折腾了!

网友:
值好的球 干嘛换

网友:
自己的BGA应知道什么温度可以焊好啊,看到溶了再等10秒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全凭经验,A卡和N卡换都一样的,看你的BGA机子咋样了,一般有铅的时间要长一点,动一动看 一看很简单

网友:
说错了是无铅的时间长一点,主要还是看芯片看锡是否融化了

网友:
做多了就很好只求的

网友:
我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还是芯片有问题!
迅维网提供比较可靠的渠道就好了
但 这行水太深了
芯片假的 remark的太多了
深圳已经成为产业了

网友:
买来就焊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15年的芯片 没那么容易坏 直接焊就好了 也没有必要改有铅

你相信有15年的芯片么。。。呵呵呵呵。。。。

网友:
一看这个  太假了。。。15年的芯片。。。我擦。。。

网友:
网上的垃圾来的 经常买到坏的

网友:
无铅的 注意BGA焊接温度  操作合适 不至于那么麻烦 ……

网友:
可能是BGA问题,我这边也是,我一般都植成有铅的做,成功率比无铅的高。

网友:
多练,多摸索,

网友:
都是买来直接上啊

网友:
无铅温度要掌控好  没有铅好焊

网友:
植好的还要改有铅呀。

网友:
芯片上好助焊膏放在主板上对好位  上下165度  底100度   烤1个时  加温直接焊上板

网友:
无良芯片 商太多 自己要去积累好的供货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凭经验,A卡和N卡换都一样的,看你的BGA机子咋样了,一般有铅的时间要长一点,动一动看 一看很简单

支持此楼楼主。无铅时间长点

网友:
都是直接做呀,改什么

网友:
都是一样的换法

网友:
新买的桥芯片,我都放烤箱里烤个半天再拿出来做,只要不是假芯片,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直接做 成功率确实不高

网友:
一般都是买回来   自己搞上去

网友:
我一般都是去除掉芯片上的无铅锡 然后再植上有铅的球,主板那一边也是 用有铅锡拖一遍 然后用吸锡线吸干 再打上助焊膏 再把芯片放上去 BGA上下嘴到了190摄氏度就可以停住等融锡了  前面植球风险较大 但BGA基本无风险

网友:
直接干   不会重新植球

网友:
看到溶了再等10秒就差不多了

网友:
1,检查下你买芯片的商家,有些商家卖的芯片本来就有问题,2.是想下你上BGA的操作有没有问题,一般温度超240-250左右,如果要触碰芯片一定要轻触!

网友:
全凭经验  主要温度掌握好     反正我是看心情    心情好就重植有铅的再焊     心情不好怕麻烦就直接焊     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
一样做,没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你的bga做得太少了。。。我们一直都是无铅直接焊接的!当然bga的温控要准确。。。

网友:
曲线OK。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