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7 bq735能代换吗

楼主(2016-09-21):
bq24737 bq24735能代换吗

网友:
看数据手册吧,这种没有试过

网友:
脚位 一样 就干上去

网友:
脚位 不一样 就不要干了,怕冒烟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亲测不行
,最好还是一样的

网友:
肯定不行,735一般驱动N沟道的管子!737配合P沟道的管子,所以作用原理都不一样!735和725;707和737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