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FM1D3M主板BIOS

楼主(2016-09-21):
谁有联想 CFM1D3M主板BIOS  4M的.

网友(2016-11-06):
我今天修了一台S525的机子,板子型号就是CFM1D3M 1.0的,故障是开机无显,没办法测试,只能刷BIOS,结果刷完成功开机了,但是BIOS里面机器型号变成F2997了,所有一切都正常使用,如果发现不了硬盘,请更改引导方式解决。

联想CFM1D3M V1.0 4M.zip

网友(2021-05-14):
下来试试能用不

网友:
能用,已经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