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1C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21):
ASUS Y581C 开机不显示 电流不跳变 停在0.7-0.8左右!刷BIOS 一样现象,测电压 无集成显卡供电。。头疼中
刷BIOS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期待解决中。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内存后才有,先查其他的,过u没,

网友:
我忘了这个机器什么配置了,0.7应该到内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