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7E3LH显示白屏

楼主(2016-09-21):
大约有六个月没有用,前几天拿出来想用,结果发现白屏了,自己搞了几天。因为在上班,没事的时候才拆开,今天无意中看到这个版块,想试试BIOS,结果本来是可以开机的,现在刷上新的BIOS之后,结果开机都开不了。还想拍个相片请各位高手看看。结果只能拍到MCU板了。型号:227E3LH MCU PCB SN:715c4641-m01-000-004K.不知道能不能求一个BIOS(在烧录之前保存了,但是现在烧录进去也不行。。。)

网友:
两个附件,一个是从网上下的。一个是我现在这个屏的MCU板。

chinafix.com.cn迅维网_PHILIPS 227e3l.rar

网友:
补上图,请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有没有验正楼上的资料啊。好不好用呢

网友:
半年没用了程序能坏吗?白屏是屏缺供电,应查下屏线.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哪个?

网友B:
备份的刷回去也不行?不应该啊    换个芯片在刷

网友:
真心搞不懂,等大神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哪个?

你的资料好全呀,,

网友C:
要量下屏供电有没有。屏线先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量下屏供电有没有。屏线先刷刷。

屏有是电的,13V/5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刷回去也不行?不应该啊    换个芯片在刷

奇怪,备份的刷回去也是没有反应(触摸开机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哪个?

机壳后面是 Model ID :227E3LHSU/93 .可否麻烦发个227E3LHSU/01的给我?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刷回去也不行?不应该啊    换个芯片在刷

它这个是SPI的eeprom,不知道是不是flash方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这个是SPI的eeprom,不知道是不是flash方式不对..

你说要第几表吧,我给下载。我也区分不了。

网友A:
我先发一个上来你看能不能用,是hex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发一个上来你看能不能用,是hex格式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烧录有问题呢?这个PM25LD020(起始以为是pm25l0020,查了好久的资料都没有查到它的规格书)怕搞错,但是明明是256b的SIZE只有在选128b才能烧录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
烧录两种不同的结果。。。。

网友:
终于把原来的FW烧录进去了,PM25LD020这个IC还是不行了。附图就是原来的问题,白屏。。。

网友A:
芯片不行了吗?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行了吗?还是什么问题?

二个可能:1.芯片不行;2.我这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但是选择128KB的SIZE容量时可以烧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二个可能:1.芯片不行;2.我这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但是选择128KB的SIZE容量时可以烧录)

你留个QQ吧!我把维修手册发给你!

网友E:
可能不是数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留个QQ吧!我把维修手册发给你!

QQ :1043954465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不是数据问题吧。

估计也不是,可能是屏的问题,麻烦大条了.

网友:
白屏应该检查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