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Ideapad700S-14ISK 版号la-d341a官网分离

楼主(2016-09-21):
下载时请对照好版号 机型号!

版号:

亮机图:

Ideapad700S-14ISK 版号la-d341a官网分离.rar

网友:
好新的机子,好像才刚刚过保而已!

网友A(2018-02-03):
不知道为啥型号版号一模一样刷上没反应,客户的BIOS是闪屏

网友B(2018-07-1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型号版号一模一样刷上没反应,客户的BIOS是闪屏

我的也是闪,不显示背光闪,遇到的机器都是程序问题。你的刷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闪,不显示背光闪,遇到的机器都是程序问题。你的刷了不行?

没好,最后客户拿售后换主板了,客户不相等,我也没时间折腾就拿走了

网友(2018-11-06):
刷了 电流0.12 了,原来的还能到0.26

网友(2018-12-08):
刷了0.100 原来备份的刷回去0.300 屏幕会闪下

网友(2019-08-09):
刷了 电流0.13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A:
没好,最后客户拿售后换主板了,客户不相等,我也没时间折腾就拿走了

我现在接到一台也是背光闪。刷2个BIOS都不行。但是别的BIOS不闪屏。

网友:
我的也是背光闪。无显示。刷了之后还是不显。不知道什么问题。PL14电感无电压的。听他们说是正常 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2020-07-31):
还是想下来试下!

网友(2021-04-29):
我的电脑u坏了,换u下载看看能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