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7r5200pde液晶电视启动后不到几秒自动待机无法唤醒

楼主(2016-09-21):
康佳led37r5200pde电视机,开机正常指示灯绿色 出现KONKA LOGO后,指示灯跳成红色,屏幕黑进入待机状态。用遥控器或者按键都无法唤醒。测量电源输出电压正常时是12V,转待机后是6.8V。 高压正常时是115V,转待机是70V。 求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
引导程序出错

网友: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吧, 正常的时候可以收看电视,也可以遥控

网友A:
待机后,开机信号转0伏了吗?

网友B:
把电源板强制输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板强制输出试试

本身有电压, 只不过不是12V。 另外挂个12V电源上去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后,开机信号转0伏了吗?

待机后只是电压变低而已, 这种电视就是一个电源的。 和有的待机电源和主电源分开的那种情况不同。

网友:
看上去像保护。
那就只有一种情况,背光保护。

网友:
程序 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