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5通病

楼主(2016-09-21):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插上适配器就开机不显,不开机插上电源正常充电拔掉电池直接用电流表会掉电而且也不会亮机。直接干南桥OK反正修了好几台了都干南桥好的,看了一下论坛上也有人求助但是也没搞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509-1-1.html和他发的现象一样所以发一下给论坛小伙伴们走捷径 正常读出来的BIOS EC南桥有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故障不是这个问题的,等着返修的,杜绝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故障不是这个问题的,等着返修的,杜绝加焊

那是啥问题,说出来 给你加分。

网友:
要是我,肯定会查适配器检测信号了。学习了

网友B:
是图中的电容坏了,换一个330就行

网友:
我记得是一个滤波电容吧 你搞南桥???开玩笑吧。。。

网友:
这家伙修电脑都用青苹果的

网友:
干南桥有理论支持吗?

网友:
楼主高大上,用APPLE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好几台都是+V0.85S的那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感觉不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
忘记说了,LZ刷bios的本本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图中的电容坏了,换一个330就行

但是我修到几台了都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加焊桥的时候可能热到电容了  没解决根本容易返修

网友D:
我的用电池可以开机,只用适配器待机0.001,按开机键没用反应!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用电池可以开机,只用适配器待机0.001,按开机键没用反应!有没有遇到的?

看5楼的就OK了换个33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修到几台了都是换南桥好的

谢谢这哥的确是337坏换个330就好谢谢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图中的电容坏了,换一个330就行

这个电容应该是一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图中的电容坏了,换一个330就行

这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
通病是哪个电容,你换桥会返修的

网友:
从论坛还搜索不到这个通病的时候就修了几台了,第一台修一下停一下都搞了一个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