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要点5到8下才能点亮

楼主(2016-09-21):
一杂牌要点5到8下才能点亮,这个主机烧了电源,以后只是电源的问题,所以只给客户报了电源的价,但没想到主板还有这个问题,
发现CPU拿下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以是就叫客户开机的时候,按住开关10秒钟,然后再松开,发现在这样也行,

网友A:
这种板子  碰到这种问题   板不贵我都是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  碰到这种问题   板不贵我都是直接换

是的,直接换了,电脑修好了,台式机修板不好,赚不到钱

网友:
杂牌板直接换到

网友:
在板上直接短接PW正和负试下。

网友:
杂牌板 没有图纸的  换板是最省心的

网友:
扔了,砸牌子 浪费时间。。。。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一块。  客人要是把有问题的送你在慢慢玩。呵呵

网友:
你这还好 我碰到一个更加奇葩的板子  看着和瞬断一样   幸好我手贱了下 又短接了下开关排针  竟然亮了  这个板子竟然是一下不亮 再来一下才行

网友:
IO有这个可能还有就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