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开机不显示通病两个

楼主(2016-09-21):
                     版号LA9911P REV1.0    开机电流0.5左右,屏幕摄像头旁边有个指示灯亮了,但是不显示,刷了BIOS还是这故障,随后把内存条插在下面就修复了,,,,其实就是BIOS故障,BIOS是个通病,但是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内存条必须插在下面,不能插在上面,,内存条必须插在卡槽下面也是个通病。。。如果你不知道这机子的内存条要必须卡在槽的下面才能开机,你去烤APU吧,查复位吧,搞死你。通病很重要,可以快速的修复。

网友:
说什么呢,呵呵

网友:
直接插下面就好了,,不刷bios

网友:
你的文字没看出来刷bios有什么变化

网友:
意思是刷BIOS不显示就把内存插在下面的槽

网友:
这个故障修真的是修死人还修不出来

网友:
bios问题确实多。

网友:
意思就是上面槽的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曾修到过一个华硕的薄机器,客户自己买了一个内存插上机器就不显示了.. 去售后告诉说这个机器不能自己拆内存...应该是出保了..来我这 我下了个BIOS刷了就好了....真想不明白...

网友(2016-11-05):
我这正好有这机子,用得上了

网友:
我的是开机能显的话,用多久都没问题,有时开机还没显就掉电了。多开几次又能正常用了。

网友:
那你这个不就是内存问题 跟BIOS么关系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

网友(2017-11-22):
应该是CPU坏了  g405CPU容易坏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遇到先查这里。谢谢分享

网友:
AMD的机器,通病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