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集成显卡的供电?测北桥上的电容么?

楼主(2016-09-21):
怎么测集成显卡的供电?测北桥上的电容么?

网友:
那是双桥时代北桥模块里的测外围小贴片电感,单桥时代集显在CPU里5到7系列有单独的一路供电电感供给集显,8系列以后集显供电和CPU供电一路了没有单独的集显供电

网友:
精彩的回复,,,,谢谢,只是还有个疑问,双桥时代的,是测北桥旁边的小电容,还是北桥上的晶片旁边的小电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