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一下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21):
客户的一体机联的是无线网,机器和路由器隔了两道墙,一体机老是显示连接受限。问一下是路由器的问题还是一体机的问题。
无线网
路由器

网友:
连接受限,应该是一体机没有分配到正确IP地址吧(先确定网卡正常)!

网友:
先换个路由器试试排除一下路由器问题导致的

网友:
就是无线信号弱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无线信号弱,你用手机能连上吗?能连上说明路由器本身无问题。排除不是路由器关系的话,可以把路由器放的和一体机近点。

网友:
穿两道墙信号肯定老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