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9CL2显示器按键灯全亮!!黑屏--求助

楼主(2016-09-21):
如题。。故障如此。。触摸按键,开机没反应,刷了个MCU不开机按键灯不亮了也没反应!!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二。求高手、1@!!

补充内容 (2016-9-22 21:31):
谢谢大家的回复,,强大的迅维,好花常开。。

补充内容 (2016-9-22 21:35):
这个屏修好了。。有两个故障,一个MCU的程序问题,后来又刷了一个能够开机!!但是暗屏。。这个板子的升压芯片是MP3389。。论坛里有通病23脚OVP。。相连的330K电阻回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刷错程序

网友:
把备份的刷回去在看看

网友A:
兄弟程序刷错了吧1!!  原程序有备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程序刷错了吧1!!  原程序有备份吗?

没有备份,换的芯片刷的。。换回原来的芯片还是原来的故障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两个芯片故障不一样,还是可以试一下,把原来程序导出来,两边备份一下,导入试一下的。

网友:
会返修的,我修了一个风枪吹1117那块就会亮,后来换了一个1117就好了用了20天现在返修了再换1117也没有用,但是风枪吹那块还是会亮

网友:
解决了就好,真好,遇到问题发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好和谐

网友:
程序坏了 呗

网友:
重新刷个BOIS吧

网友:
迅维网就是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