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硬盘头大!求指导!

楼主(2016-09-21):
一台机器,开机卡logo,拔掉硬盘线立马往前跑!换个别的硬盘也能跑过去!
拆掉此硬盘上别的机器,很顺利的开机!检测硬盘完全正常!
再拆回来装上原来的机器,照样卡logo不动!头都大了!!!到底啥坏了!

网友:
系统坏了

网友:
硬盘没事 机器没事   且换盘可以 解决问题    那就换盘

网友:
奶奶的胸,因为原盘中有重要数据,问题解决了!
原盘挂别的机器,再拿一款盘挂上,插U盘进PE,新盘分区,分区克隆,(全盘克隆试过的,最后会出错还是不识别卡logo)
克隆完成之后,原盘全部格式化!重新分区,再把新盘数据分区克隆回原盘,原盘接回原机器,正常启动!
不知道是哪里乱了,原盘的分区表,mbr都弄了的都不行,就按上边的流程走了一遍就OK,就是有点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