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0.37不出CPU供电,电源0.35,通病

楼主(2016-09-21):
G470 0.37不出CPU供电,有人修到过吗?   各电压都有,电源芯片是95831这个芯片爱坏吗?
总结,95831供电条件都正常,但没有VID信号,那是因为南桥没有发出电源好导致的,此机器换南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备份BIOS出来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470独立BIOS备份 (1).rar

网友:
有人说刷BIOS解决了,哈哈
有人说换CPU
我感觉是通病了

网友:
你不试怎么知道呢,这款确实通病是有,按时序走

网友:
95831 坏率不大 可以去掉一个电阻 简单判断 好坏

网友:
刷了U5BIOS  还是0.35的

网友:
现在在刷EC的BIOS了,大家看结果 ,还是没用,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毛病挺多  转换电压  95831  cpu都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  就是南桥坏

网友:
换过一次南桥,经楼主这么一说。。。更加确定,话说现在的珠子越来越小,焊盘拖大力点都会掉。。哎

网友:
看时序吧  慢慢研究吧

网友:
斤斤计较啦啦啦啦啦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新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