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指示灯亮,屏幕不亮

楼主(2016-09-21):
三星型号S22A330BW,驱动板电源板一体的,电压正常,这个板子实在太贵啦,帮忙指导一下,,有没遇到过的大神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14V和5V等正常的话直接刷个程序看下

网友:
可以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检查主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板子上有无虚焊等现象

网友:
供电正常吗?测试一下。正常情况下就刷BIOS

网友A:
是提示无信号吗  通病了吧

网友B:
S22A330BW,,,这个程序爱出问题,,,

网友:
三星的就是先刷刷刷

网友C:
电源输出电压都多个少?程序先刷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出电压都多个少?程序先刷个、

刷了,。还是闪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S22A330BW,,,这个程序爱出问题,,,

感觉不是程序问题,刷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提示无信号吗  通病了吧

是屏幕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电源灯亮,不显示先用手电照屏看看有没有图案,,排除是背光不亮引起错觉,如果连显示都没有,建议刷程序。。。。

网友:
你用点灯器 先白屏亮着再通电试一下 不过像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刷个程序   不行换个 高压包  还有供电芯片也出这个问题

网友:
三星好多通病   愁死了  LZ 修好了 给分享下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还是闪一下就灭

有可能是LED灯条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程序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屏幕闪一下就灭了
会不会是灯条问题

网友:
三星程序问题多

网友:
灯条问题少,还是先刷一下

网友:
三星显示器外接不显基本都 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屏幕闪一下就灭了
会不会是背光升压电路保护

网友:
刷程序 三星的程序爱坏的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看看触摸板

网友:
这机子可能是背光坏了

网友:
楼主这故障应该是一亮即灭,改个通用的升用板上去试试。这款通病不光是程序,还有升压板

网友:
有点像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