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09-21):
今儿修到这个主板,想必同行们都知道华硕的主板822,送钱的。今个我修的是 更换cpu  4p插口旁边的822好的 留个记号!

网友:
华硕的822,修电脑的都爱它。

网友:
   基本都是通病

网友A:
通病都爱,这个板子现在还有人修啊

网友:
G41的某宝还卖100

网友B:
这个信号是CLK-EN其实是无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都爱,这个板子现在还有人修啊

同行拿来的啊

网友:
时钟没有开启的

网友C:
这822能用表测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822能用表测好坏吗

从来没有测量过,都是研究出来问题直接换,来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CLK-EN其实是无时钟

应该是的,我示波器测量时钟没有频率发出,所以就怀疑VCORE那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的,我示波器测量时钟没有频率发出,所以就怀疑VCORE那块了!

这个是通病的就是CPUPG发出来了,但是CLK_EN没有

网友:
真是高人,求822实图

网友E:
补习了一下,学习了;经常碰到华硕板子因为822排阻不良导致的怪问题。822的阻值是8200欧姆,一般是不会因为电流大烧毁开路的,总结了一下822损坏的原因:
1 腐蚀,尤其是南桥周围,常年累月的灰尘积累,潮起较重导致的822排阻腐蚀开路
2 靠近螺丝口旁,数据线旁等,拆装时用力过大容易导致822松动虚焊。

是不是只要822损坏就必须更换呢?其实大可不必。
由于大部分的排阻不是自身坏了,而是虚焊引起,而且822排阻里4个电阻一般派上用场的也就其中的1-2个,通常只要将排阻旋转180度焊回去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不必从料板上大量的拆822留备了。

网友:
有通病的板子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习了一下,学习了;经常碰到华硕板子因为822排阻不良导致的怪问题。822的阻值是8200欧姆,一般是不会因为 ...

有道理的,一般都是赖得费事!赶快修好给顾客!

网友:
都是通病赶快修好给顾客

网友:
822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