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独立显卡暗屏

楼主(2016-09-21):
联想Y460一切换到独立显卡就暗屏 切换成集成显卡又好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独立显卡那里的PWM亮度坏了

网友:
好像是屏接口那里有个电阻什么的坏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为什么没有换张屏试试,y470用19v电源和电池OK,用20v电源就暗屏,最后是屏的问题,我也是各种查各种修,最后还是朋友告诉我这个通病的

网友:
这种和显卡驱动没关系么??

网友:
显卡虚焊吧

网友:
测量下显卡的条件

网友:
那只能查图纸的亮度调节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