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_MAIN_BOARD_4.1 不触发

楼主(2016-09-21):
K43SD_MAIN_BOARD_4.1   不触发  测RT8206a的27脚没有开启电压   把R3011拆了  EC那边有3.3   VSUS—NO被拉低了400多  一个一个的拆  拆到 R3060阻值正常了   通电+3VSUS出来的 开机  点亮

网友:
再发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A:
vsus_on?不是vsus_no

网友:
直奔故障点简单明了

网友:
慢慢拆,准能找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us_on?不是vsus_no

看错了   也打错了

网友:
貌似做维修就是焊工得扎实,大部分都是拆件来排除了

网友:
还好这机器有点位图,不然花都跑谢了

网友:
若是没有腐蚀,你这可算一个小通病哦

网友(2017-07-07):
p wh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是,别旁边的排阻,你这个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2020-10-10):
有图说明白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