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进水小修一例

楼主(2016-09-22):
机型:华硕K45VD
板号:LA-8224P  1.0
故障原因: 关机时进水
维修过程:
1.退出电池 拆机 看看进水位置

腐蚀的还挺厉害的。洗板水洗洗刷刷,打关键点和电感的阻值 还都算正常吧。
2.上电,待机0.000,无待机,测待机 线性3v 输出正常。打开图纸(只有0.2版本的参考) PWM输出由EC控制。 查EC KB9012供电
   avcc 是由+3valwp转换的,不考虑。就查111脚的EC_vdd0吧 由+3vL线性提供。无电压。应该是烧断线了。补个飞线
   +3valwp +5valwp 正常输出。

3.按开关不触发,开关电压正常。由时序图 查EC条件 基本算正常吧。桥待机+5v_PCH,+3v_pch 无
   根据图纸桥的待机信号由EC发出的  PCH_PWR_EN 转换得来。重点查EC。

4.准备换EC,找不到备件。网购了3个剪板的,在换之前 抱着试试的心态 读出原先EC的程序,可以正常备份。
5.芯片到货 拆下旧EC 在EC111脚 果然发现断线。上新EC。一发命中。正常触发 看电流跳变应该是正常了。
6.亮是亮了,但是显示器好多水。如图: 接下来就拆显示屏,清理水。完工!!!

完工图:

7. 发贴目的
   1.此机型的EC待机供电不是avcc。而是111脚  其实被这个绕了一下时间。
   2.久未发帖 秀存在
   3.求加分

网友A:
一般屏里有水都是不好弄的

网友B:
饼哥之前发的那个图片  有常见EC的 供电  时钟等引脚

网友:
进水机多是断线

网友C:
清屏里面的水。是要拆屏吗?还没有清过?

网友:
处理屏幕里面水迹是个细活

网友:
进水比较严重啊

网友:
主要查ec的时钟供电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里有水都是不好弄的

我这最近修了至少十台进水的显示器 都是屏进水荧光纸里面一层层的都是水渍 打开也就是像楼主那样的显示  因为台风的缘故 把整个厂房房顶掀了  全部东西进水 笔记本 台式机  显示器 打印机

网友D:
楼主上一张清理过后的显示效果 吧  应该做不到完美吧

网友:
屏上的水,不好清理

网友:
你这ec飞线怎么搞的,不简单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细心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这屏不换以后不会坏么?

网友:
天生就怕华硕的,怎么整?

网友:
手工很棒。。。。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进水机器返修率比较高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进水的屏不直接换吗

网友E:
看看清理后的屏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清屏里面的水。是要拆屏吗?还没有清过?

对拆开清理 细致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一张清理过后的显示效果 吧  应该做不到完美吧

有些许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清理后的屏效果

未拍照 清理过还是可以的 效果不错的

网友:
老司机就是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拆开清理 细致活

可以找个 一样的屏 直接换下液晶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饼哥之前发的那个图片  有常见EC的 供电  时钟等引脚

帖子在哪  给个链接哥们

网友:
兄弟/发个屏清完水的图,看下效果

网友:
进水机都这样。细心决定一切

网友:
进水的机器好多都断线,电源芯片这进水烧损别的芯片

网友:
这都能搞好,不错哦,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建议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今天给这机器换壳后1.1A不显,无集显电压,测驱动IC,NCP5911的1脚BOOT 5V   2脚2V 3脚4.98V 4 脚VCC 5V  其他脚0V。有说法2脚2V就不会出集显电压。后来拆机扣电池接屏又显了,但测集显还是没有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也没有修。亮机无集显。。不知道楼主机器亮机有没有集显?

网友:
楼主思维好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帖子在哪  给个链接哥们

没有找到了 ,我直接给你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了 ,我直接给你上图

谢谢 小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