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场管的参数?

楼主(2016-09-22):
    如图 在电源板拆下的
这个场管的参数怎么看?
    可以用什么来代替?

网友:
按型号  百度搜  找资料  一般都有

网友A:
基本上电源部分的开关管都可以替代

网友:
这个第一行就是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型号可以找马云,什么型号 价格 都可以找到

网友:
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型号可以找马云,什么型号 价格 都可以找到

网上也没有

网友:
只要功率差不多的电源板上的都能代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10n60就可以

网友:
一般是找同电路同位置的东西来换 基本都可以

网友:
9A 650V 用10N60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电源部分的开关管都可以替代

普通的有的带里面的那两个稳压二极管可以在gs上并联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参数就在网上找就行了,,。

网友:
买一个同型号的就行了。

网友C:
可以找8N60代   初级只要你那坏了我都是找8N60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8N60代   初级只要你那坏了我都是找8N60代

非常好感谢

网友:
随便找个液晶电源板拆下来就能用

网友:
http://www.wendangku.net/doc/619b60f57c1cfad6195fa772.html
看看这个

网友:
应该是9A650V的...........

网友:
楼主,去迅维 型号打好 就可以了。

网友:
9N650V...........................

网友:
看下面一行参数

网友:
抄下型号 百度

网友:
可以用10N60代换。

网友:
换大点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