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奇酷手机恢复出厂要指纹或图案锁密码怎么破

楼主(2016-09-22):
360奇酷手机恢复出厂要指纹或图案锁密码怎么破,其他手机直接恢复就行了,他这个进rec,清楚数据,提示要指纹或图案锁密码,有解开的吗

网友A:
刷机试一下呢      问客户密码是啥

网友:
貌似和iPhone似得,建议你问一下客户密码不就行了了

网友:
垃圾手机,各种问题

网友:
客户不知道密码,没有指纹,估计是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试一下呢      问客户密码是啥

客户不知道密码,没有指纹,估计是捡的,怎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