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秒杀 Y430 不亮机

楼主(2016-09-22):
机器拿来上电,电流达到1A左右不跑码,原以为显卡问题,用万用表在显卡周围扫一遍,阻值正常,测电压,发现无1.1VSP
图纸是从1.8VS转换来了  查1.8VS 无,1.8VS是从1.8V转换来的,   看来是1.8V产生电路出了问题
CPU,显卡供电都出来了,居然1.8V没有出来,呵,不按常理呀。继续查

pu6的第5脚VN1 19V正常
第11脚EN   3.3V正常
且PU6正常能产生1.5V电压,心想会不会是输出保护了,万用表测不出,就用示波器
测1.8V瞬间有输出波形如下

直接更换PC118后,再测
如下

最后上一张亮机图

网友:
示波器修电路有时很直观

网友:
没示波器,不好修啊,凭经验了

网友:
你的波波好奇怪啊怎么会有阴影

网友:
有示波器 并且会熟练使用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至今都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随随便便就动显卡了  还是得老老实实测电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我是新手,有点不太懂,你是怎么确定1.1vsp没出来的,是先看图纸显卡有几路供电再依次去测量吗,还是先在显卡周围测电压,发现哪个电感或电容没电再去查图纸看对应是哪路供电?

网友:
呵呵不出电压。。。最好修。。。最怕的就是条件都满足了  还不出电压
示波器没卵用

网友:
示波器  好东西呀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修的快呀

网友:
判断好精确哦

网友:
修得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不是实地出来的 啊。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有

网友:
这个我看行

网友:
峰值快到4V了,有这么多杂波,电容漏电了,快速准确

网友:
示波器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