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4撬各种芯片

楼主(2016-09-22):
      本人维修新手,开店主要做外屏修复,电脑维修,学手机维修理论好久了,最近才开始练习手工。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下大家。
      用iphone4电信版当料板,拆芯片,割胶很顺利,就是撬的时候出问题了。
      1:薄一点大一点的芯片,离风嘴远端,翘起来掉点。这个自己总结了,要全面加热。
      2:厚一点的芯片,比如硬盘,旋风340度,旁边的电容电阻锡点都融化了,撬的时候还是掉点,感觉里面的锡还是没有化,这个时间差怎么掌握。
      3:不知道是iphone4板子时间比较长了还是怎么的,撬的时候下刀的位置感觉板子不结实,轻轻一撬那里就一个坑。
      4:撬的时候到底是慢慢撬,慢慢加热。还是一下子撬起来。
     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指导下我这个新手!

网友:
还有,撬芯片用直风好,还是旋风好!

网友:
4代的胶  比较硬  要多吹会儿

网友:
还有就是在郑州太原最好是运城地区,有做维修苹果三星等主板主板的网店人员可以联系下,想找个合作对象,有手机发给他!

网友:
手机的焊接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掌握的,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温度 风速需要自己掌握

网友:
听朋友说他们到实地培训都是用的5C的板子A6的U

网友:
一直用直风枪,拆装都是的,这个要看你个人的喜好了,怎么好用怎么来
撬芯片当然是速度越快撬下来越好,避免伤到其他的元器件和芯片

网友:
当然是慢慢撬了,一下子就撬起来估计板没废也会掉很多的点,最好是慢慢加热,慢慢撬,手工练好,撬胶都不是事儿

网友:
慢 温度要低 唉

网友:
cdma4代 板子胶是很硬的,比较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