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85FX3无内存和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9-22):
昨天修的一张铭瑄MS-A85FX3第一次发帖不多说,直接上主题
铭瑄MS-A85FX3触发不跑码 ,查Q62 E极无内 存供电输出,Q62,Q63,Q64由RT8120控制 ,测5脚有供电7脚无开启信号,7脚连Q5,Q5受Q4控制.Q4 B极无电压,跑线在背边上断线, 补好开机还是不跑码 ,测内存供电1.5正常.测CPU无供电,CPU供电由RT8878A控制测量得28脚VCC 和37脚EN 正常,再测2脚TONSET 11.4V和40脚TONSETA0.4V不正常,一般为1.2v左右,测2脚连接的电阻为5点几K正常为180K在料板上个好的换,,测40脚连接电阻168K,找个100K的换.插电触发 一路跑码亮机 维修结束,没下载分了各位大神加点分!谢谢!附上BIOS MS-A85FX3

网友:
看到楼主附上个台式主板的BIOS求分,也真是没谁了。

网友:
居然只能加减2分,权限有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