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

楼主(2016-09-22):
机器来的时候掉电,经测量电压都有 求帮助

网友:
你说的这个台模糊了吧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不稳  先排查下基本供电

网友:
加焊北桥吧  集成显卡吧   干吧  会好的

网友:
裸板测 先看看待机芯片 然后在测各个电路 看看那个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