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510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22):
今个有空坐下发表最近维修的机器 接到机器时 按开关无反应 客户说能通电的 只是快进系统就没电了 和客户谈好价 走后 坐下来拆机 一切的外设都拆除后 能通电亮机 心里美滋滋的 以为是小问题 不过客户反应快进系统会掉电 接上硬盘 确实是如此 为了排除是系统和硬盘问题 换了个固态 安装系统也掉电 机器全拆 看看没什么明显销毁 进水 开机是风扇也转 测各对地阻值也正常 妈的 头大 没思路 请教了下我的小舅子 他说 你把温控ic拆掉试试 果真不掉电了 换掉 问题解决

再次 上传本机器的图纸 版号DAGC3AMB8H0(8L) MB QUANTA DAGC3AMB8H0(8L)

网友:
多测试一下看行不行。一定要测几天

网友:
就这样好了?没掉了,这机器温控容易坏?

网友A:
温控IC是大个8脚的吗?什么型号?

网友:
进系统掉电 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温控???不懂。。。。

网友:
温控芯片确实容易坏,惠普,索尼的都有

网友:
温控电路问题多

网友:
我看你没拆啊 是不是换了一个温控芯片

网友:
温控拆掉不会引起其他不良吧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子都在修了?现在联想这质量啊!!

网友:
呵呵 不错 温控芯片坏了   我这个有个Z470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子都在修了?现在联想这质量啊!!

这机器不新的

网友:
重点是要团好小舅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IC是大个8脚的吗?什么型号?

感觉温控像MOS管 旁边的小八角芯片

网友:
b不错 耐心加心细

网友:
多分享出问题出来

网友:
看来你修机器可以哦

网友:
温控芯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新的
额,看错了,L510应该是L410同时期的嘎?

网友:
多测试下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进水的g510,win7系统到菊花快要进系统时就掉电了,掉电后还能开机,,,,希望也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温控电路也是头一次看到 进系统掉电的 应该不是准时的吧

网友:
温控拆掉不行么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温控芯片哟

网友:
温控出问题也会

网友:
散热要搞好啊

网友:
温控拆了没影响,有没有测稳定哦

网友:
膜拜大神,厉害

网友:
我还以为类似CPU供电大电容的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