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不触发

楼主(2016-09-22):
X450CC拿 过来的时候 开机0.4左右,测了一通CPU电压和一个JJ EM的供电芯片的那组没电,查那个JJ EM 芯片 搜了一下和RT8202 通用,搜了下RT8202的资料 发现16脚供电短路,找个芯片换上16脚不短了,16电压也正常,以为好了,谁知 他妈 的不触发了,真是见了鬼了,,本来是那个组供电没出,芯片坏了,换了个好的现在不触发了,不知道怎么弄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682-1-1.html这个链接是RT8202的资料 ,现在查了EC RTC没问题,,开机0.047 有时开机0.1除了3 5V 所有大电感都没电,,,,,,,,

现在怎么搞??????????????????也没图纸,点位打不开,,,,,,,,,,

网友:
待机 5V正常,触发后 3V正常 BIOS无断线,没有什么某脚断线通病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换了南桥好了,,,,不明白,刚开始都可以加电,怎么南桥突然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