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技嘉GA-G31M-ES2C 3.3V 短路!

楼主(2016-09-22):
请教各位师傅!  技嘉GA-G31M-ES2C 主板,电源接口3.3V 短路,对地阻值为0.05欧,是那的问题?有通病吗??

网友:
短路应当好查呀,,,,

网友:
12V短路了  你看看MOS管 是不是短路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吗,,试试看吧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看下时钟芯片的供电、内存供电、网卡供电有无短路,如查不出只有下个电路图慢慢查了。

网友:
烧机看看上可调电源

网友:
3.3V的话先烧机,估计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A:
谢谢大家了!  采用了烧鸡大法,南桥芯片太烫手,应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  采用了烧鸡大法,南桥芯片太烫手,应该坏了!

这板子不值得换桥了,这板子好的最多值50-60元

网友:
摊上G31  G41就别修了  直接淘个板子换上

网友:
直接淘个板子换上

网友:
好查就修一下,费事就换板

网友:
烧鸡                     应该好修!

网友:
网卡、声卡、时钟芯片、IO、南桥、、、都有可能,先烧鸡,不行,再逐个拆除。

网友:
MOS管 是不是短路

网友:
先烧鸡,不行,再逐个拆除

网友:
烧鸡啊,直接秒了

网友:
烧鸡大法,看行不行。

网友:
大短路了,炮机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同意烧鸡,是个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没事了就来迅维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先检测主板南桥对电源接口的供电

网友:
找短路很好找吧

网友:
烧鸡啊 这都不会?

网友:
声卡,网卡,。南桥,

网友:
下个电路图慢慢查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不怎么修台式机了

网友:
3.3 网卡 南桥

网友:
网卡 时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