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有一款显示器电视,没见过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前辈进来看 ...
/ 3 页
有一款显示器电视,没见过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前辈进来看一下

网友(2016-09-22):
这个机器是 SCT L55A ,
问题:电视通上电以后,待机紅灯,但是需要这样大概10分钟,遥控器才能按开机,开机后功能一切正常。
如果中途短了一下电,再次开机还得等大概10分钟才可以
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本人新手
人家是能正常使用的
详情

网友:
大电容引起的把,有响声吗?

网友:
还是要拆看看 先把脉 在下药

网友:
查下主电源芯片外围 更换补偿电容看看

网友:
刷写下程序试试

网友:
遥控 接收 模块

网友:
某段电阻烧老化,还有快恢复二极管老化,电容老化也会这样,都遇见过。

网友:
我想可能跟电脑电源10分钟才输出一样,可能是电阻阻值变大,要长时间才充够电达到启动电压。当然也有可能是电容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问题,代换排除一下

网友:
客户不修了。我也懒得研究了

网友:
具体还是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电容老化 或者 DC-DC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看看行不行,再排除

网友:
一般程序问题也会这样啊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是遥控那一块的问题,还是控制部分的问题。
比方说:遥控器问题,遥控接收头问题,或是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2016-10-24):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是电容的问题,拆开你就能看见了,我修过,比你这严重的,他慢慢的就会直接按不动了,灯也变成一闪一闪的。300V稳压电路部分的电容。

网友:
电容问题的多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吧,测试下啊

网友:
   这是滤波电容问题吧

网友:
很多原因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没修了,就没有结论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容得换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没修电视机

网友:
元器件不稳定,不好整,我有个长虹液晶,怕热又怕冷,热天要空调下开机正常,冬天要用热吹风吹几分钟就正常,春秋开机就可以用

网友:
感觉是是电容   但是哪个呢      好难找呀   而且电视有重   直接放弃治疗

网友:
电源板问题比较可能,或主板的BGA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首先怀疑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 换换电容试试 不鼓包不正面电容没坏

网友:
不管啥毛病,先拆机看看,没准有惊喜!!!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哈

网友:
待机电压偏低吧

网友(2016-11-23):
应该是哪接触不好吧,要仔细处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人家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有问题...........拆开电源看看~可能有惊喜~表示昨天修到个类似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引起的,低压滤波电容机会高点

网友:
客户不修,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