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5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9-22):
型号:联想X250    插电后 待机0.007自动加电到0.15  开机瞬间  3.3V  5V  1.5V CPU供电电压都有 迅速掉电。刷过BIOS  换过联想BD4177KUT芯片  故障依旧。请教修IBM的高手给指导下   给点思路

网友:
搞定没有呢?老板

网友:
我的也是,测量电压都有,BIOS刷过两个,没用,联想芯片还没有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6-10-23):
修好了吗,分享下结果

网友:
BIOS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网友:
X520的,屏的左下不是有一个按键排线吗?把排线掉了看一下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2016-11-23):
同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建议去刷下BIOS

网友:
测量分组供电有那个没出来。0.15A,应该缺分组吧